示波器修HP笔记本外接不显

楼主(2016-05-06):
    一台HP笔记本外接不显,内接正常。
拆机,示波器检测VGA接口1.2.3脚R.G.B信号正常,

测13脚行脉冲信号正常,测14脚没场脉冲出现,

一路追查,查到U18第2脚和第4脚行脉冲信号输入输出正常,而U17第4脚没输出信号,第2脚也没输入信号,

但第2脚电压明显高了很多,达到5V,

此脚另一端接显卡,怀疑U17和显卡有一个损坏,从而抬高了2脚电位,拆下U17,示波器测U17第2脚,场脉冲出现,

判定U17损坏,料板上找一颗换上,

测U17第4脚场脉冲输出正常,

看外接出已点亮。

    此故障估计是U17内部接地开路,第5脚电压抬高了2脚的电位,钳位了2脚电压,导致显卡输出的场脉冲信号无法传输。

网友:
很好一般外接不显的都是直接打行场信号的波形

网友A:
我确定你是来炫示波器的。

txj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确定你是来炫示波器的。

大神,先谢谢你的分哦,不发帖哪来的下载分啊?见谅见谅。

网友:
不发帖哪来的下载分啊?见谅见谅。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贴子

网友:
简单 除暴  示波器用的炉火纯青

网友:
感觉示波器好强大,没他都不会修机

网友:
高手,这都能用示波器修

网友:
刚好修到这个故障 借鉴了

网友:
牛人啊,行信号,场信号,正常时电压是多少??

网友B:
外接的很少有人修的除非白领和老师用多媒体的话才修

txj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的很少有人修的除非白领和老师用多媒体的话才修

厉害,这都能猜到,确实是老师教学用的。

网友:
因为我帮一个老师搞过VGA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