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进水后莫名其妙的修复过程

楼主(2016-05-06):
     型号:联想Z470     版号:DAOKL6MB8G0
     客户送来一机器,说是不启动了,拿到我插上电源,自动上电,电流到0.2多,拆机两个地方进水严重,

清理干净,该换的都换了,进水严重的PU12(tps54318) 拆下清洗焊盘重新焊上后,待机0.01正常了,开机电流到0.05就掉了
测电压,其他基本正常,除了这个pu12不出电压,找料板拆了个54319焊上,还是不行,定芯片吧,芯片到了换上,还是不行,
悲催啊,查条件都满足,反馈也没问题,无奈,把周边的件快换完了还是不行,幸好多定了一个,换上好了,但开机还是照旧到0.05掉电。。。。。。
    后面走了不少弯路,查HWPG,查二级供电,都没结果,后来用示波器双通道对比,发现竟然是slp_s3#先掉,先刷了BIOS,不行,然后就换了桥HM65,换完桥我开下开关,0.05掉,我感觉我快崩溃了
    没辙了,装机吧,装好CPU,内存不死心,按下开关,还是掉,使劲多按几次,竟然上电了,到0.9,这是怎么回事??我迅速装上风扇,在开机,还是按了好几次才启动,电流一路跑到1.3,亮了,我 ,在后面上电不那么费劲了,按一次掉电后过一会它自己就启动了,我心想就这样吧,大不了告诉客户开机多等会
   装机的过程还出现一错误,一上C壳待机电流就上0.04,然后不触发,我把C壳拆了按中间位置,稍微一按就这样,我心想着难道是板层断线??不对啊,板层断线和这个症状相反啊,后来想到这个好像是短路,我又把主板拆出来按了按,没问题,突然想到板子后面的贴纸没贴。。。。哎,小白的经验还是太少
    粘上贴纸装机,装完彻底正常,一次就启动,这也太奇怪了,看电影一个小时,没问题,喊客户拿走了
    EC bios原型号25x40bv,我用25Q32BV代换后正常
    啰啰嗦嗦一大堆,上个亮机图

网友A:
你修55以上的机器不装cpu  内存吗  若是这样就无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修55以上的机器不装cpu  内存吗  若是这样就无语了

额,原来是这样,学校里修的都是4系列的板子,真没有修过单桥的,也没记得老师讲过

网友:
恩,玩记得上CPU  内存  AMD看的构架还要记得装cmos电池   不然会走弯路

网友A:
手机打字老是出错  郁闷    能看懂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打字老是出错  郁闷    能看懂就行

能看通,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