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43t si rev:1.02 ,不过cpu--DO--不跑码 求助

楼主(2016-05-06):
       华硕p5p43t si rev:1.02   ,不过cpu--DO--不跑码 ,,,

    触发,时钟,复位,各供电正常,诊断卡直接卡在d0,重复启动,

  ,cpu换了几个 ,bios刷了几个,就3个822电阻测试都好的, 北桥 桥加焊一下,直接不跑码了,也不掉电,,,,求思路

     奉上 华硕p5p43t si rev:1.02   ,图纸   华硕新款最新点位图软件 .fz格式打开软件      p5p43t si rev:1.02--BIOS

华硕最新点位图软件 .fz格式打开软件 PCBRepairTool_Cracked.zip

p5p43t si rev1.02-blos.zip

p5p43t si-图纸.rar

网友A:
这是不过内存吧,,,,,,查内在条件试试

网友B:
1.5v的桥供电正常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不过内存吧,,,,,,查内在条件试试

do   表示CPU没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v的桥供电正常 吗?

供电都正常,D0表示CPU没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