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 CPU温度超高蓝屏或自动关机

楼主(2016-05-06):
手上还有2台华硕K42J系列的笔记本,现象都差不多,一台是开机大概2~3分钟后蓝屏或自动掉电,另外一台是用鲁大师测试出来的CPU温度接近100度,风扇狂转,用不了多久就会蓝屏死机,在网上搜了一下,发现有很多都是这样的同样的现象, 都不知道结果怎么解? 首先可以排除以下几样: CPU排除,散热器排除, 其次就是主板了,鲁大师测试出来的CPU温度有98度,实际摸上去温度并不高,散热器也不是很热,可是为什么测试出来的温度却那么高,且用不了几分钟就会蓝屏死机,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不?特此求助有此现象维修经验的朋友

网友:
既然机器不热,那肯定是温控电路有问题,先把温控断开看还会不会死机

网友:
这机器好像有去虚高温的bios

网友A:
我也遇到 即使使用液态金属 温度分分钟100度 铜管也是好的  目测温控芯片要断路 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 即使使用液态金属 温度分分钟100度 铜管也是好的  目测温控芯片要断路 就好了

怎么把温控芯片处理断路?可否指教下

网友B:
这种现象,以前碰到过是BOIS的问题,你刷一下试试,再有蓝屏提示的是什么报错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现象,以前碰到过是BOIS的问题,你刷一下试试,再有蓝屏提示的是什么报错信息

主要是CPU检测到的温度偏高,BIOS刷过,现象一样,手上有2台现象接近的,这个客户的主板在我这换过才7个月的样子, 我也联系上卖主板的那家,那家只有一句话就是:换主板, 对于那卖家我也是无语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2016-06-05):
用什么显卡哦这样的问题估计要刷原厂的BIOS 如果确定BIOS没有问题就可以干显卡啦

网友:
这款机有的是CPU供电部份问题,很烫的话就把供电IC换,上下管换,

网友:
再有一个是PCH 摸着这桥会很烫 。。

网友:
还有一个是CPU ,U不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