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开机电流跑到0.209

楼主(2016-05-06):
       前几天修了一台联想G470的笔记本。故障为开机黑屏。插上可调电流开机电流跑到0.209就停住了。

       看这电流大家都猜到了应该是某个电压没有起来吧。说干就干,几分钟就把它拆了个精光。裸主板测试一下各个电感,发现只有CPU的电压没有起来。通过图纸找到 PU901 ISL95831芯片控制的。

首先量芯片 7脚 VR_ON有3V,22脚 VDD有5V ,23脚 VIN有19V,31脚 VDDP有5V,通过量以上几个脚位的电压该有的都有了,一下就进了困局。难道是ISL95831坏了……
中午了就先放一边填饱肚子先,一顿狼吞虎咽后就吃完了。酒足饭饱后就拿起主板来观看,看着看着就发现问题了,南桥附近的晶振电容有点腐蚀了。

心里有普了。立马抄家伙把两个电容都换掉。换完后插电试机。电流一路小跑可以显示了。上图

  以上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希望大家不要喷。

网友A:
不科学,,,,,,,虽然修好 了

网友:
谐振电容吗?

网友B:
25M晶振旁边电容腐蚀了~导致桥无法正常读取BIOS资料~进而不发出PROCPWRGD给CPU不出CPU供电~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楼上正解    桥的条件不满足  CPU就不会工作发出svid给供电IC

网友:
谐振电容腐蚀了,还很少遇到啊

网友:
修的没技术含量  回复中也能学到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M晶振旁边电容腐蚀了~导致桥无法正常读取BIOS资料~进而不发出PROCPWRGD给CPU不出CPU供电~这样理解对不 ...

我也是这么觉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5M晶振旁边电容腐蚀了~导致桥无法正常读取BIOS资料~进而不发出PROCPWRGD给CPU不出CPU供电~这样理解对不 ...

根据时序图是这样的,还好是肉眼看的见,不然不会想到那的问题!

网友:
维修有时也要注意主板有无腐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25M晶振旁边电容腐蚀了~导致桥无法正常读取BIOS资料~进而不发出PROCPWRGD给CPU不出CPU供电~这样理解对不 ...

这个解释合情合理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能解决问题就好,楼主手气不错

网友:
细心决定成败,有时候很重要

网友:
时序很重要。

网友:
25m应该是影响桥读bios了

网友:
靠心还是是细阿,维修心细很重要

网友E:
用示波器测一下好坏对比就好了。

网友:
楼主修板细心。

网友:
楼主细心,这么小的问题都看到了

网友:
饼哥似乎说,那个电容装和不装都没事的吗   直接拆了可以吗

网友:
这样的问题的确很难遇到   楼主还是很仔细的

网友:
25M是时钟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据时序图是这样的,还好是肉眼看的见,不然不会想到那的问题!

嗯,有波波应该可以查出来呵呵,最重要的还是细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解释合情合理就是这个原因。

噢大侠,我也是猜的呵呵,想了一圈就只想到这么多了

网友:
不论说什么,修好才是硬道理

网友:
谢谢版主大大回复,小白尚浅就只能想到这么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示波器测一下好坏对比就好了。

手上有一台UTD210CEL的示波器。还不懂怎么用它。

网友:
是的。南桥25M晶振

网友:
确实眼力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手上有一台UTD210CEL的示波器。还不懂怎么用它。

学会示波器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桥条件不满足,无法正常工作,不发出相应的信号

网友:
修好就行,加分了

网友:
还是楼主观察入微啊

网友:
我一个Z470待机0.06 显卡供电和待机电压都出来了,开机也是0.2

网友:
谐振电容有问题,楼主好眼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科学,,,,,,,虽然修好 了

应该是GOOD信号没过去吧

网友:
应该是进水机子吧 这两颗电容一般机子坏了也不见坏的,除非......(同行都懂的)。  这个应该是good信号还没有发过来吧,桥的条件不足 引起good信号不全 所以CPU供电未出来吧??

网友:
已经很不错了,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