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22A300B通病 开机黑屏,刷bios即可

楼主(2016-05-07):
三星S22A300B通病 开机黑屏,刷bios即可 现放出bios一枚

网友A:
这个有三星屏的程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三星屏的程序吗

是的,可以彻底解缺三星S22A300B黑屏通病,,

网友:
之前也修到过这样的一台机器    也是刷程序好的   估计是通病把

网友(2017-05-06):
三星  一般都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