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开机白屏,键盘可以亮

楼主(2016-05-07):
G480开机白屏,键盘可以亮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过,都是刷bios解决

网友:
有事没事刷刷bios试试  看到论坛有的是刷bios好的 还不行就换个屏查查屏的条件

网友:
LCDCDD正常吗?

网友:
查一下屏的供电看正常不

网友:
白屏首先排查的就是接口电路

网友:
白屏屏上缺电压多些

网友:
一般是屏接口缺电压

网友:
这个跟很多东西有关

网友:
灰屏我就刷BIOS好过

网友:
检查屏供电

网友:
查一下屏接口数据

网友:
查一下屏供电吧。

网友:
先代换下屏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