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hinkpadE431开机不跑码两长两短报警

楼主(2016-05-07):
RT,这应该是啥问题啊?

网友:
就给这么点信息,怎么判断

网友A:
测下电压,或者电流到多少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下电压,或者电流到多少 ?

这机子蛋疼的要死,开十次有一两次会这样报警,但是拆开裸点,又能次次开机。

网友:
是不是显卡问题呀

网友:
是不是k壳子有什么地方导致主板短路了

网友:
先刷BIOS啊

网友:
有可能是温控出问题了

网友:
不会是那接口之类的接触不良吧

网友:
换内存,换CPU, 测不亮时的各路供电,刷BIOS, 我的步骤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