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201有时掉电维修

楼主(2016-05-07):
ASUS X201接到机子时开十次有2-3次能开机开机后坚持时间不等随时掉电,不能开机的时候不出GFX电压,这种机子相信很多人都觉得不好修,无从下手。

很多说刷BIOS,换CPU供电芯片,这些常用的手段,群里的都是行家,这样修好的机子,也就不发帖,

时序查过去不上电的时候,就是顺间掉电的时候,什么电压都出来了,PLTRST都有顺间起来,所有的OK信号都有顺间起来

先上测试的SVID波形

SVID都出来很漂亮的波形,测试内存SPD也有一段很长的波形,按一般的思路,这个应该就是CPU供电芯片问题,可是供电芯片的所有条件出来了,

陷入了不好维修的过程了,ASUS的机子有很多不过内存的掉电,按这个思路来修修看,测试内存所有的条件都能发出,奇怪的想法出来,有测试内存的工具,在能开机的尝试测试扫面内存上图

看扫面的结果算出内存颗粒是坏的位数是DQIM55坏,根据点图找到内存换的颗粒更换后,测试正常

机子修好后有段时间才发的帖子,有些具体信号名称忘记了,

高手流过,,觉得有收获的给点分也行,第一次在这里发帖子,不知道图片能上看到不

网友:
想发帖子到ASUS专题的结果无权限,郁闷的要死,

网友A:
板载内存可不可以屏蔽啊

网友:
这个我尝试过没有成功,不知道是不是技术问题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牌子的示波器

网友:
示波器不错,什么牌子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载内存可不可以屏蔽啊

可以的!绝对可以屏蔽

网友:
兄弟们加点分啊
加分的免费送ASUS任何型号的BIOS不要贪心,在修的机子找不到才找我啊

网友:
楼主用示波器很熟练

网友:
加分了!楼主知道X550不定时蓝屏报101是什么问题吗!内存蔽了的,

网友:
这个就是右下角那个电阻电容的问题

网友:
不会吧,这么麻烦啊。

网友:
你是用什么软件扫描内存的?

网友:
我想请问这个机子内存怎么屏蔽,不带内存插槽,屏蔽有什么用,还不是相当于没有内存么

网友:
蓝屏,用内存测试软件扫一下看看是不是颗粒坏啊

网友:
屏蔽内存还是蓝屏,估计要搞桥了

网友:
我也可以做主板交换呵呵,小广告,专业做ASUS其他牌子的我不修,维修交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