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 技嘉G31不跑吗一列

楼主(2016-05-07):
客户说之前拔插了下内存可以,但是,一天又不行了,上电测量各供电都正常,怀疑CPU的问题
查看坐子及周边没什么问题啊,为了不走弯路,还是网上查查类似故障的故障点在哪
这里有说到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54796-1-1.html
一说一个准啊,i/o25脚稳定4.8V,芯片是IT8718F-S的。
照楼主的说法,去掉了com芯片,结果哈哈,跑吗亮机了,秒杀

网友A:
楼主显示器 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显示器 不错啊

高档落地式显示器,,

网友:
你这个  显示器是亮点..

网友:
GIGA这种通病不知在 1155 1150 会延续

网友B:
楼主的COMS电池怎么反着装是何道理,没见过。

网友:
然后第二天又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COMS电池怎么反着装是何道理,没见过。

你眼睛很亮,估计楼主只是放下电

网友:
还是要感谢迅维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COMS电池怎么反着装是何道理,没见过。

正解,我就是放电试试的,结果一样

网友:
技嘉板的COM芯片还真是很爱坏

网友:
     板子的通病   以前修很多。。。

网友:
这个问题真的遇见过的,G41的也有啊

网友:
维修小技巧  虽然不是楼主研究出来的  但还是楼主的帖子让我学到的    支持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COMS电池怎么反着装是何道理,没见过。

你眼睛太好了,看了确实是电池装反了,,这样不会把板子烧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眼睛太好了,看了确实是电池装反了,,这样不会把板子烧了呀

烧是不会 烧就是短接COMS+-极达到放电的作用,估计是排除BIOS的问题。

网友:
你的显示器 天天就这样放啊

网友:
技嘉的芯片最爱坏

网友:
显示器是亮点

网友:
不跑吗 电压正常 应该是BIOS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