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个什么芯片?

楼主(2016-05-07):
这是富士康主板G33M03上的一个芯片,不知道是干什么用?谁有它的PDF,发一份。好不?

完整电路

网友:
这是主板的IO吧

网友:
看脚位应该是个时序控制芯片,跟V星的专用芯片好像类似

网友:
我觉得是一个关于电源管理用的芯片,但不知道具体如何工作。高人指点哦。

网友:
我时追踪VTT_FSB追到了VR_EN 来到这个芯片上的。

网友A:
vtt电压是由这个芯片开启的。

网友B:
专用的时序芯片,IO不参与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专用的时序芯片,IO不参与开机

有它的PDF不?

网友:
你自己不是已经贴出来了么,你要主板的PDF?那没有

网友C:
这芯片好怪,好像管理开机,还带电源管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芯片好怪,好像管理开机,还带电源管理

这是foxconn主板专用芯片...老容易坏了.

网友:
应该是小蜜蜂IO芯片!!

网友:
这种专用芯片坏就麻烦了  死活找不到替换的

网友:
主板io 这个很明显应该可以认出来的

网友:
都有图了,先测2.3脚看看

网友:
这个芯片看功能,应当是IO

网友:
IO 或门开关芯片

网友:
看样子是专用芯片

网友:
主板上电时序和开机触发管理功能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vtt电压是由这个芯片开启的。

推测是本身22脚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