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c200开机显示NO CONNECTION CHECK SIGNAL CABLE

楼主(2016-05-07):
c200 二代内存 集显的 来的时候不触发换南桥可以出发显示但现实就是这些英文字母  显示的程序刷了10来个还是不行  sata下面打开也没有断线  各位大神接下来要往哪里修 给个建议吧 在此谢过各位了

网友:
联想的吧。。这款一体机灯管容易坏 散热是塑料的。。换过好几台灯管。

网友:
应该是主板还没有亮吧

网友:
主板没有视频信号送出

网友:
NO CONNECTION CHECK SIGNAL CABLE    无连接检查信号电缆    呵呵,主板没输出信号

网友:
英文说的是无连接,好像主板还没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