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掉线怎么办?网络掉线时几种情况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6-05-07):
网络掉线怎么办?网络掉线时几种情况及解决方法

  网络掉线属于正常情况,若是经常掉线对需要进行电脑操作的人很是苦恼,经常随时断开,随时又好的现象尤其难于处理,那么网络掉线怎么办呢?如何去解决呢?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网络掉线时的几种情况以及解决方法,帮你排忧解难。

网络掉线怎么办 图1

  上图为大部分的无线网络,设备连接上网的网络结构图,在通信过程中,任一环节的故障、缺陷或攻击,都将导致设备掉线。
  网络掉线时的几种情况及解决方法:

  1、有线无线全部网络掉线

  调整路由器WAN口速率模式,使WAN口与宽带线路有更稳定的适配效果。

  设置方法:

  ①检查WAN口网线,避免网线接口松动或接触不良;

  ②升级路由器软件,使路由器运行更加稳定;

  ③单机连接宽带上网(不通过路由器),确认宽带线路是否稳定。

网络掉线怎么办 图2

  2、个别无线网络掉线

  解决方法:

  ①远离微波炉、无线键盘鼠标等强干扰源,修改无线信道,降低无线受干扰程度;

  ②修改无线名称和密码,提高网络安全性,避免被蹭网引发的不稳定;

  ③升级路由器软件,使路由器运行更加稳定;

  ④更新无线网卡驱动或操作系统,使终端有更好的兼容性。

  3、全部无线网络掉线

  ①修改无线名称和密码,提高网络安全性,避免被蹭网引发的不稳定;

  ②关闭路由器的WPS功能,避免兼容性导致的不稳定;

  ③升级路由器软件,使路由器运行更加稳定。

网络掉线怎么办 图3

  4、只有有线网络掉线

  ①将电脑连接到路由器其他LAN口,避免个别接口接触不良;

  ②修改无线名称和密码,提高网络安全性,避免被蹭网引发的不稳定;

  ③升级路由器软件,使路由器运行更加稳定。

  以上是常见的网络掉线四种情况的介绍,如果你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妨按上面的方法操作吧。学会了这些,三分钟让你变身路由小达人,网络掉线不是事,分钟就可以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