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焊接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6-05-07):
bga焊接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

  BGA如何进行调试,找到合适自己使用的曲线?BGA芯片的拆焊,是受多种环境影响的,空气温度,湿度、室内微风流动、PCB 厚度,PCB 铜箔分布等。不可能有一种曲线可以在各地,各种环境都可以完成焊接,一个工厂的调试环境为室内 25 度,半封闭调试间,空气湿度较大。调试物料一般为笔记本主板的北桥。所以当发生这个问题时,要根据实际情况依据工厂提供的曲线,进行适当的调整。

  1、调试方法,使用台式机北桥或者笔记本北桥(使用废板进行调试,但是要求PCB平整,尽量不要有变形,PCB 无变质)。建议不要使用笔记本显卡或者尺寸较小芯片进行温度调试。

  将焊接的主板,使用夹具夹持平整,将测温线的线头,放入芯片和 PCB 之间,怎样按照我们提供的曲线设定,开始焊接呢?

  首先观察,在第四段设定运行完成的时候,观察测温线测试所得温度,理想温度值为无铅曲线可以达到 217 度左右,有铅曲线达到183 度左右。这 2 个温度就是无铅和有铅物料的融点。但此时芯片下部的锡球并未融化,理想的温度是无铅235度左右,有铅 200 度左右,此时锡球融化后再冷却才会达到最理想的强度。

  以无铅焊接为例:

  加热第四段完成后,温度未达到217度左右,则根据差距大小,提高第三、四段的温度。举例说明:实测温度达到205度,则对上下热风单独调节,各提高10度。若差距较大,实测195度,则建议下部提高30度,上部提高20度,上部温度不宜提高太多,以免造成对芯片的热冲击过大。

  加热完成后,第四段温度达到了217度,则为理想状态,若超过 220度,则要观察第五段(最高温度段)结束之前,芯片达到的最高温度。不超过245度为宜。若超过较多,则可适当调低第五段温度。

  2、bga焊接的时候,底部的风嘴4个脚总是无法同时顶住主板,有的脚上顶到了元件,怎么办?

  底部的风嘴,四个脚我们已经设计为通过旋转可以调整高度的螺丝,根据4个脚的差别的高低,可灵活调整四个脚的高度。脚上顶到元件,可适当错开 1-2mm, 或者通过旋转提高底部的中间螺丝顶杆,只使用中间顶杆支撑 PCB,此时需要下部温度提高10度左右。

  3、风量调节旋钮的作用是什么?

  我们提供的风嘴尺寸从 28mm 到 46mm 共有 5 种规格,即使同样的温度设定,使用不同的风嘴,对芯片最终的加热温度也是不同的。风嘴越小,同等单位的热量越高,则芯片的温度也越高,这个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当焊接尺寸较小芯片的时候,使用较小风嘴,则可通过风量调节旋钮,将风速调低,这样将极大的减小爆芯片的几率。

  当然,另外一种方法就是适当的提高风嘴到芯片的距离,适当提高1-2mm,这样芯片的受热也会大大减少。

  1、焊接775CPU座要注意哪些问题?

  775座的PCB铜箔分布是很不均匀的,靠近外侧是二分之一的地线和供电铜箔分布,靠内侧的二分之一 PCB 则全部为信号线。所以对775CPU座的焊接,在测温时,必须要将测温线放在靠近外侧(主板接口方向和供电元件方向)的PCB与775座中间。

  根据我们的测试,775CPU座PCB两片铜箔之间的温差最大可以达到20 度,就是因为大量的地线和供电铜箔将热量发散到了PCB的其他位置。

  775座,直接加焊(不拆除,直接再焊一次),必须使用液体助焊剂。

  775座焊接的时候,务必取下新插座的铁盖。
  风嘴选择一定要合适,选择和775座塑料内框尺寸相同的风嘴。

  焊接时,务必保持夹具能将775插座夹持平整。不要嫌麻烦,要反复通过调节下部风嘴,保证将775座PCB部分顶平。

  2、焊膏的选择

  推荐使用环保型液体助焊剂(用于加焊),或者BGA专用焊膏。但须知一点:BGA焊膏是有使用时效的,过高温度的保存环境极易导致焊膏的失效。如30度室温,阳光直射。并且1周内焊膏就完全变质。焊膏变质后,将完全失去助焊效果。请选择背阴,阴凉的地方存放BGA焊膏。

  3、bga焊接中的清洁工作

  钢网建议使用专用的洗板水配合超声波清洗。锡球一次使用后不建议回收使用,一旦沾染肉眼看不到的灰尘及少量焊膏后,将造成下一次植株的麻烦。PCB建议使用无尘布蘸洗板水清洁。植株完成后。勿使用手触摸锡球,因为沾染汗水或者油渍后,则可能造成焊接的失败。

  谨记:  细节决定成败。

  4 、关于芯片爆片和如何保存的问题

  BGA 芯片在焊接中,听到轻微的噼啪声音,则可能是我们俗称的爆桥,造成爆桥的原因无非两种:一是风量不均匀,某点温度过高,造成爆桥;二是芯片内部潮湿,有水分,焊接过程中,水蒸气急剧外溢,造成芯片内部的铜箔短路或者断路。同样PCB也会有这种问题,受潮严重的PCB容易造成板层间短路及严重变形。所以对一些放置时间较久的芯片,建议进行烘干操作,简单的烘干操作可使用返修台对芯片进行温度165度,时间10分钟左右的加热。专业的处理方法是使用恒温干燥箱,在100度左右,对整片板及芯片进行10小时以上的烘干。

  芯片在室内环境下保存,即使全新芯片,仍然会吸收空气中的水分造成损坏,所以建议使用防潮箱来保存芯片。

网友:
很好的教程,收藏了

网友:
我都是用的土炮,。。。

网友:
这个非常实用,多谢版主大人了

网友:
这回知道了焊接前还要预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