眧阳e47a屏幕可以显示但无亮度,更换新的屏幕也是此故障。求各位大侠帮帮忙。

楼主(2016-05-07):
眧阳e47a屏幕可以显示但无亮度
更换新的屏幕也是此故障。
求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
主板问题送修吧

网友A:
背光没起来

网友B:
要是电压没有发出 看看EC 或者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电压没有发出 看看EC 或者显卡

LED主电压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光没起来

对的。。。。。。。。。

网友:
LED口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