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AII IN ONE IPPLP-RH/TH

楼主(2016-05-07):
DELL Inspiron 23 5348    IPPLP-RH/TH
      rev.a00
         SR175芯片组 集显

芯片没有标识  对位置对容量刷

显示备份  迅维首发

IPPLP-RH TH a00 集显

网友:
店里来了台这个机子 ,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就是不上电, 电源给CPU的供电12V 没有出来, 不知道是不是电源坏了

网友A(2017-03-01):
更新完三个BIOS 亮机这么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新完三个BIOS 亮机这么慢呢

需要合成me

网友:
有合成好的吗

网友B:
加我QQ 发一个给你  601663948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我QQ 发一个给你  601663948

加你了  你确认一下

网友:
一体机刷能解决不  现在是自动重启

网友:
   有人刷好过吗    刷好的说一下啊

网友:
我也是醉了   刷过的朋友咋不说下结果怎么样啊

网友:
刷过的结果咋样?

网友(2017-04-04):
你这个是4M  还是8M的啊

网友(2017-07-18):
我正需要这个bios,你可以发给我吗,

网友(2017-09-08):
给好内存会敌敌敌  叫   上了内存不叫不显   刷一下试试  好了回来跟你们说下

网友C:
刷了还是老样子  也不知道哪坏了  不上内存 就达达达叫   上内存不叫  不显

网友(2018-02-26):
IPPLP-RH/TH   板子   经常开机   不显示     有时又可以开机显示      不接内存      报滴----滴 -滴-滴----滴-滴

后面就不报了    接上  内存不显示      。

BIOS  波形   跳得多    肯定显示了      跳3秒    就停了   肯定   不显示。  内存  排阻的  波  一直跳   肯定亮机

跳一下  就  停了    就是  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了还是老样子  也不知道哪坏了  不上内存 就达达达叫   上内存不叫  不显

怎么样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一个求告知

网友:
请问是用什么电源呢,现在收来祼板一片,不知道电源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