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修复无图纸的DELL 3330

楼主(2016-05-07):
                                   版号12275-1,,,,,,,原现象,,大电流,19V彻底短路,  恒流原调到3V开始插入适配器,摸半天发现这两个管特别烫,,哪两个管,如下图                                                                               量下完全不是这管子的事,这管子根本没击穿,这两个管子是好的,到底什么造成的没摸出来,看来必须要飞公共点烧鸡,这两个管子有个是公共点,但是地线在哪,,没图纸,19V完全击穿,找不到哪个是地线,,一旦找错了地线烧鸡是相当危险的,买图纸也没,随后把地线绑在红色圆孔的铜片上,因为圆孔铜片绝对是地线,,随后开始烧鸡,直接5A,,3V,烧了两分钟发现一个电容微烫,取下来好了,,完全击穿了,19V彻底短路了,他既然微烫。

网友:
大短路还好修啊,一般跑不了

网友:
电压低了有时候烧不出来

网友:
地是最好找的,第二公共点也好找,那两个发烫的管子肯定是隔离保护的MOS管。

网友:
随便找个电容的负极啊大兄弟

网友:
厉害仔细细心

网友:
太简单了 有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