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7):
原始故障:待机0.18, 无修,拆了通病电容后发现还是不开机,拆机发现触摸板下面进液,处理好测试发现没有待机了,测量发现线性3V和5V阻值只有40,但是烧鸡电流很小,烧不出来,这种该怎么查了,51125已经换过,在线等。。。。。
触摸板

网友:
重点清查进水区域的电容电阻 ,电阻阻值变小也不行的,

网友:
断开线性3/5后级,看看是待机芯片还是后级问题

网友:
是后级,后级很多啊

网友:
线性电压去的不多,ec和桥,断开后级线性3/5v出来没有,有时候阻值低可能也是正常的,断开后级如果电压正常,那就接着烧机,电流加大点

网友:
怎么断开 没有节点啊

网友:
线性去的地方很多了

网友:
EC拆了线性3V不短了阻值500正常了 5V还是40

网友:
在线等啊 有没有人指点下

网友:
一个个断开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