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是不开机好修还是开机出现数据线好修??

楼主(2016-05-07):
想买块板,苹果6是不开机好修还是开机出现数据线好修??

网友:
不开机好修些吧!运气好就是某个芯片短路啥的,换了就好了。开机出数据线这种,不是CPU就是基带的事,都比较难整的。

网友:
综合来说就是不开机好点,成功几率比较大

网友:
不开机好整点

网友:
不开机好搞 开机不敢动

网友:
最怕刷机报错的机子,难修,而且有很多报错代码并不一定代表那个故障

网友:
买板拿来练手吗?

网友:
这个 不知道

网友:
不开机机会大大的,开机的下手都小心啊

网友:
开机一般不敢动怕

网友:
因人而宜吧,看个人手工如何了。

网友:
练手就没不开机的吧

网友:
不开机的至少不需要担心。。。

网友:
谢谢了 那以后先从不开机的开始修吧

网友:
我感觉也是不开机 哪里短路的好修一点,开机的反倒修的不开机了就有意思了

网友:
不好修,两样不好

网友A:
这个要看,以前有没有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以前有没有修过

没有被干过,就好修

网友:
我们这边都不修苹果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