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如何选购防爆摄像机?安装防爆摄像机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6-05-07):
如何选购防爆摄像机?安装防爆摄像机的注意事项

  防爆摄像机属于防爆监控类产品,是防爆行业跟监控行业的交叉产物,因为在具有高危可燃性、爆炸性现场不能使用常规的摄像产品,需要具有防爆功能的防爆摄像机。防爆摄像机已经成为特殊工业生产环境中不可替代的安防设备。那么如何选购防爆摄像机呢?安装防爆摄像机有哪些注意事项呢?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一下防爆摄像机的工作原理及选购和安装的注意事项。

防爆摄像机 图1

  一、防爆摄像机的工作原理:

  防爆摄像机的工作原理是为抑制爆炸四要素的生成和发生做到电器产品在高危环境依然正常工作,爆炸的四要素分别为:

  ①现场具有可燃性气体、粉尘以及混合物并构成一定浓度;

  ②现场有充分的氧气跟可燃物发生燃烧反应;

  ③现场有足够的温度可以导致混合物于氧气发生燃烧反应;

  ④现场空间狭小足以使得燃烧后的热量短时间内聚集一定浓度甚至爆破。

  上述四种要素挟制任意一项均可有效实现防止爆炸。

  防爆摄像机与防暴摄像机不同,防暴是防暴力、防破坏,或者耐打击等,该类产品具有较为坚硬的外壳,而不具备防爆的电器性能和认证,这是两种截然不同性质的产品。有些朋友分不清楚防爆摄像机和防暴摄像机,将防暴产品应用于可燃性高危区域,这种做法危险系数极高,甚至造成爆炸对人身财产造成严重损失。

防爆摄像机 图2

  二、如何选购防爆摄像机?

  1、关于移动侦测、自动跟踪功能。

  移动侦测是指对跟踪目标在移动时的检测,当画面出现变化时,譬如有人走过,通过一定的设置,系统会自动作出相应的处理,即发出报警信号。防爆摄像机的跟踪功能实际是图像分析功能,取决于云台转速快、定位准,倘若防爆摄像机的云台转速缓慢,定位不准,就无法对某物体进行自动跟踪。这种功能通常是通过软件配件进行设置,后台操作控制来实现。

  2、关于报警功能,防爆摄像机的自检报警很重要。

  自检报警是防爆摄像机机械性能稳定和运行平稳的重要保证。有些防爆摄像机也具备报警端口,报警接口与其他报警设备连接,遇到异常情况,便可以实现报警联动功能。倘若防爆摄像机镜头被人为地遮挡时,其也会报警,以保证监控能顺利进行。比如防爆摄像机用于环境极端的油田、矿井上,冬季可能零下30C,云台转轴等处可能被冻僵,防爆摄像机倘若没有自检,就可能停止工作。

防爆摄像机 图3

  3、防爆摄像机的成套性。

  防爆摄像机的选择最重要的是成套性,除了以上两个个方面,为了增强防爆摄像机的环境适应能力,通常还需要增加遮阳罩、加热器、过滤器、雨刮器、风扇/半导体制冷器件等增值附件以确保设备的稳定运行和监控画面的清晰度。

  4、目前防爆摄像机的国际主流方式是隔爆型。

  其特征在于将常规的普通摄像机放在特制的外壳内,该外壳具有将壳内电气部件产生的火花和电弧与壳外爆炸性混合物隔离开的作用,并能承受进入壳内的爆炸性混合物被壳内电气设备的火花、电弧引爆时所产生的爆炸压力,而外壳不被破坏;同时能防止壳内爆炸生成物向壳外爆炸性混合物传爆,不会引起壳外爆炸性混合物燃烧和爆炸。这种具有隔爆外壳的摄像机就是 “隔爆型防爆摄像机”。 而这种特殊的外壳叫“隔爆外壳”,我们通常叫它“隔爆摄像仪防护罩”。

  只要尺寸合适,可以自由选择内置的摄像机、镜头,同时成本也降低了。对于以后的维护,也方便很多,断电源即可开盖取出摄像机、镜头。

  三、安装防爆摄像机的注意事项:

  1、防爆摄像机的进线口,必须用橡胶密封圈密封,禁止采用填充密封胶泥、石棉绳等其他方法代替;禁止在腔体内填充任何物质。失去防爆性能;橡胶密封圈上的油污应擦洗干净,以免老化变质。

防爆摄像机 图4

  2、安装时应该注意避免强烈撞击防爆红外摄像机,安装前,必须确认电源电压是否为指定电压,以免烧坏,镜头不要对准强光处,如阳光,照明灯等,否则容易出现过亮现象,对ccd的使用寿命也会有一定的影响,防爆红外摄像机安装位置也应该避免潮湿,多尘、极热、极冷、强电磁辐射等场所。

  3、布线最好走暗线,实在没办法要走明线的话,那就要确保线路部分的物理防护做到最好。

  4、严禁随便改动防爆摄像机的结构、零部件及设备的内部线路。紧固螺栓不得任意调换或缺少,其多余的进出线口的弹性密封垫和金属垫片必须保持出厂时密封状态,并应将压紧螺母拧紧使进线口密封。

防爆摄像机 图5

  5、防爆红外摄像机是靠CCD配套的红外灯发射红外光在物体上反射到CCD摄像机镜头上成像的。因此,我们在安装防爆红外摄像机时候应该避免视场内有全黑物体,空旷处,水等吸收红外光线的物体,如果红外线被吸收或是减弱,将会使红外灯的有效照射效果大打折扣,从而影响到防爆红外摄像机的监控画面效果。

  6、日常运行维护检查时,应尽量避免打开防爆摄像机外壳,必须打开时应先切断电源。如若隔爆外壳打开,应妥善保护隔爆面,不得损伤,在检修时隔爆面应向上放置,不得直接接触地面,隔场面经清洗后应涂以磷化膏或204防锈油。

  如今,防爆监控摄像机已经成为特殊工业生产环境中不可替代的安防设备,在化工厂、加油站、港口码头、烟花爆竹厂、军工厂、煤矿矿井、海上钻井平台等等地方,无论所处地域的安防系统是否完善,无论客观环境对于安防工作需求的深度是否有着明确的要求,总之,防爆摄像机绝对是每一个需要防爆监控的区域内都不可或缺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