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式电脑玩游戏或看电影自动关机。。

楼主(2016-05-07):
家里台式电脑出现情况一年多了,一直找不到原因,求助各位谢谢。
电脑配置如下:
cpu:amd4200+
显卡:8600gt
内存:ddr2 800 2g
主板:昂达n61s
电源:没拆开看过。。。
出现的情况如下:
电脑08年的,从去年初开始玩游戏或者看电影这些工作量大点的就会突然自动关机(一下子黑机那种),从来都是关机,没有出现过重启。只是听听歌看看网页就不会出现关机的情况。

个人搞了几次都没找出哪个硬件出问题了,只得下一点结果:
cpu:换过一个其他的cpu上去还是自动关机,排除cpu坏了
cpu风扇:也换过别的风扇上去一样不行,排除cpu风扇坏
独立显卡:试过拆了独立显卡,只用集显一样关机,排除独立显卡的问题
主板:没多余的主板换,不确定
电源:没多余的电源换,不确定
硬盘:虽没换过,但用着正常,基本排除硬盘坏了
内存:没多余内存,但感觉不会是内存问题
个人认为最大原因还是散热问题,但风扇正常,风扇底座也换过新的,硅脂也换过n次了。冬天能撑久点,现在夏天的话关的更快。。。

求助各位了

网友:
单桥板子,桥有可能有开焊,,,

网友:
可能板子上桥的温度很高,楼主摸下试试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装个娱乐大师看看温度正常不!什么不正常搞什么

网友:
是不是散热不好,温度太高了。

网友:
还是散热问题,这个配置的机用了这八年了,也错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