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Centre E63z

楼主(2016-05-07):
联想E63z 这款联想一体机  客户拿来时 说不开机 接过此机 通电 待机是 0.17 待机太大 就拆开 唰唰 立马拆开 把主板拿出来 再插可调电源 咦 待机 现在是0.03 好像正常啦 紧张的不行 通电 能加电了 但是只能加到0.23左右然后又回到0.17 奇怪了 现在一直待机0.17 偶尔待机正常 (机器现在没有短路 没有明显烧痕)版号是IJ2900S VER:1.0 英特尔集显 望大神 有遇到的 请指教一下

网友:
先测量各大电感看有无短路

网友:
看下各个电感的电压是否哪个电压不正常,然后测下3  5v是否正常

网友:
查待机电路,看看为什么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

网友:
机器各大电感无短路 3 5V 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