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 PRO BTC 1.00插内存过一会报警

楼主(2016-05-07):
这个板子两个槽子,插里面过会才报警,差外面的上来就报警,不差也报警。信号供电都有。 有没有遇到过的,我刷过BIOS不管用。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查内存条件,供电,基准,SPD  SMDATA SMCLK

网友:
不是说H61 SPD供电容易出问题!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刷下内存插槽,或换个内存条试机!

网友:
主板背面有没有断线 SPD电压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内存条件,供电,基准,SPD  SMDATA SMCLK

脚位SPD供电都有,而且插俩槽子报警一个快一个慢。别的供电也有。

网友:
236 238查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