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5-471 按DEL可以看到LOGO 然后提示找不到引导。换过硬盘 按其他任何键 没画面.

楼主(2016-05-07):
今天修到一台 E5-471 的机子喇叭没有声音 但是接耳机有声音  我换了颗 声卡 就出现了和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3176-1-1.html  这个一样的问题 结果再换回原来的声卡就可以启动进系统了  以后大家要是遇到了 重启不了的 最好还是看下外设有没问题

网友A:
学习了。这种问题很无语的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还会不会返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这种问题很无语的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还会不会返修

我也是无意间发现的 但是记得以前有说过 要检测声卡 的当时 没注意 这次遇到了 映像深刻

网友:
如果不是换声卡后出现这种现象还真想不到那里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无意间发现的 但是记得以前有说过 要检测声卡 的当时 没注意 这次遇到了 映像深刻

很多的都是无缘无故好的不放心把机器还给客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