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暗屏

楼主(2016-05-07):
x201暗屏,都说屏线爱坏,经测量LID_SW ITCH电压只有0.5v,就是屏线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2315047309/QQ/WinTemp/RichOle/WK60FOQI2C)ASAM%60XM7%7D)ST.png
的问题,手头没有,直接断开R10,飞线3.3v,开机显示正常。

网友:
截图发一下

网友:
楼主也可以把磁控管摘了

网友:
维修技术不错啊

网友:
磁控管摘了好用吗 试试

网友:
断线?还是芯片坏了

网友:
这个机器的屏线真的挺爱坏的

网友:
那么简单,我咋没碰到

网友:
好事情我们怎么遇不见

网友:
屏线坏 比较贵 1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