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无限DFU模式求助

楼主(2016-05-07):
5s摔过,无限DFU模式开不了机。刷机报错4005.经测量PP1V1_GPU没有电压。以为是电源IC的问题。换了电源IC后还是同样的问题。电感L13、L14与电源IC没有断线。就是出不来电压。请问是哪里问题?求思路。

网友A:
你这个是什么软件打开的

网友B:
这个电压是开机显示后才出的,不是上电就有的,

网友:
你把硬盘拆下来,测下硬盘对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压是开机显示后才出的,不是上电就有的,

电流65毫安不动。是不是硬盘摔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什么软件打开的

迅维的PCB软件。买书送的光盘里面就有。

网友:
硬盤有可能。。。

网友C:
楼主买的是苹果手机维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买的是苹果手机维修吗?

iphone维修不是事。

网友D:
硬盘那么大的焊点一般不会虚焊的,你这大多数都是CPU问题了。

网友E:
CPU有没有摔虚哦

网友F:
电压没问题,查总线,复位等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硬盘那么大的焊点一般不会虚焊的,你这大多数都是CPU问题了。

CPU问题的话就难搞了。让顾客直接换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有没有摔虚哦

很有可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压没问题,查总线,复位等

嗯,我查查看。

网友:
4005不是报CPU吗

网友H:
查有没有硬盘旁的复位测试点,有没有1.8v复位电压,有的话查i2c总线阻值,和i2c关联的元器件!

网友:
修好在论坛说一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H:
查有没有硬盘旁的复位测试点,有没有1.8v复位电压,有的话查i2c总线阻值,和i2c关联的元器件!

总线有1.8V啊,也没发现掉件。估计是CPU摔虚焊了。

网友I:
4005有可能是硬盘 为什不不拆了看看硬盘阻值  或者重做硬盘看看

网友:
开机电流上不去要逐条检查开机供电的哦,供电不出来,除了电源外,还有没有可能是没有负载?

网友J:
引用 网友G:
CPU问题的话就难搞了。让顾客直接换板吧。

CPU问题就一律不休了,太可怕了那堆小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J:
CPU问题就一律不休了,太可怕了那堆小点点

硬盘重植了一下,电流都不稳定了。估计是CPU吹爆了。难度太高,估计很难修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I:
4005有可能是硬盘 为什不不拆了看看硬盘阻值  或者重做硬盘看看

拆了啊,cpu给我吹爆了。悲催。技术还是不过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拆了啊,cpu给我吹爆了。悲催。技术还是不过硬啊。

拆硬盘温度不要高,调低一点 时间长一点,一般没什么问题 关键还要翘  大不了翘断几根线 飞就可以,搞U稍麻烦一点

网友:
可能硬盘问题!

网友:
那个GPU的电压 是亮屏以后才有的

网友:
先测硬盘电压

网友:
cpu怕什么跟用户说好cpu问题拆了有可能一点都不亮。他愿意搞就当免费提供板练手。搞不好还给用户就行了。

网友:
4005按照书上说的cpu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4005黑苹果肯定先搞硬盘,吹爆上盖电流50毫安刷机不亮苹果

网友:
应该是CPU问题,4005是CPU通迅问题,是我就折硬盘再说

网友:
查下维持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