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41T-D3跑码C1不亮

楼主(2016-05-07):
内存基准电压0.75V正常,SDA3.3V有波形正常,SCL3.3V有波形正常,VDDSPO3.3V正常。复位1.5V没有。已刷BIOS。是北桥坏了吗?

网友A:
可以用内存阻值卡打下地址线的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内存阻值卡打下地址线的阻值。

地址线是阻值都是正常的。

网友:
多刷几次BIOS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