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S41F---电池不能用

楼主(2016-05-07):
      清华同方S41F    开机进系统正常,,电池也显示正常,充电100%,  就是拔电电源就掉电,用电池也开不了机

      拆开测  只有一个黄线电压12V,,其 他都为0 ,,,插上适配器   红线有12V     看图      能否确定电池坏

  小小白不懂电池接口定义,希望维修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看看电池的接口道EC的数据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池的接口道EC的数据线。

没图,不好找啊,,  找到了也看不懂

网友A:
你把EC的型号记下,找一下EC的PD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EC的型号记下,找一下EC的PDF。

查哪个信号,,ANIN  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哪个信号,,ANIN  吗  ,

这中情况  刷  bios  会不会有效果

网友:
查EC_SMCA.    EC_SMDA这两个信号,看看可异常,以前遇到一个断线的,导致能认到电池,一拔电源就掉电的

网友:
不是刷BIOS的问题

网友:
修得不错 加分

网友:
找电压啊 电池的和供电的

网友:
应该不是电池的事  查 电池过保护隔离

网友:
电池坏了吧,还是先排除下电池好些。

网友:
感觉是电池不对外放电了。。。正常好像是红线也应该是电池的电压值。。。最好有个好的电池试下。。

网友:
电池电压有吗

网友:
看看充电电路啥的

网友:
电池不放电 差差EC

网友:
你这也太水了吧,小心封号

网友:
应该是充电电路那个信号出问题了,有没有充电指示灯

网友:
认到电池了  电池有充电过程吗   应该是电池问题  先从简单的开始吧

网友:
关键是客户要得急,电池还在路上,万一不是电池问题咋办

网友:
这个你都 没有排队电池的问题啊

网友:
换电池,OK了

网友:
电池有电压吗

网友C:
拔电池看一下有没有电压吧   看着感觉是电池隔离管有问题  好像电池也是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拔电池看一下有没有电压吧   看着感觉是电池隔离管有问题  好像电池也是坏的

对,不是主办就是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不是主办就是电池,

额0.0   这个   你有测量电池电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额0.0   这个   你有测量电池电压吗

电池没电压,换电磁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没电压,换电磁好了

电池到了???换电池就好了???

网友:
电池充好应该是14V把

网友:
这个机器的电池也有点小贵

网友:
你可先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D:
 1、测电池口系统管理总线的对地阻值(基本相同);
  2、测电池口的温度检测脚;
  3、测电池主供电;
  4、测充电开启信号;
  5、测充电芯片工作条件:主供电、线性电压、开启信号、基准电压等;
  6、测电流、电压设定脚及电芯选择脚;
  7、测充电保护信号、自举升压及上下管驱动电压、相位检测等。

网友:
我查的资料不知道有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1、测电池口系统管理总线的对地阻值(基本相同);
  2、测电池口的温度检测脚;
  3、测电池主供 ...

这个好,就是搞不清楚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