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华擎H61主板无触发

楼主(2016-05-07):
接到一台主机,客户拿来说是按机箱开关无反应,首先排除电源问题吧!拆开机箱,拨下ATX电源,镊子短接开机绿线和地线,风扇转动,正常,那么就再试下开机按键吧,拔下机箱开机排针,镊子短接还是无反应,那就不能偷懒了,把主板从机箱中取出,接上电源,再点开关还是没反应,由于H61的主板没有PCI插槽于是只好老老实实的查待机条件吧,当量到3VSB时一直没有电压出来,拔下电源,对地打值,发现数值只有2,明显不正常,想到3VSB只有对IO,南桥,网卡供电只好用烧机大法来快速找下,再插电,手摸网卡很烫手,马上断电,风枪取下网卡,再打值时已经恢复正常,点开关顺利触发亮机,由于网卡不好换,直接在BIOS里禁用,然后装了一个PCIE网卡,此板修复!就不上图了,此机修理过程太过简单,高手勿喷!

网友:
还是可以 鼓励发帖

网友:
已是师傅级别了

网友:
烧机法不错,好在只坏了网卡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