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90显示正在充电 但是冲不上

楼主(2016-05-07):
来自: 北京
接了一台G490的机子 来的时候是不过保护隔离 花了一上午时间修好装起来 测了一会发现电池显示正在充电 但是一直没冲进去 芯片是BQ737 需要测量哪些条件 有师兄么告诉一下么
芯片

网友:
看隔离升压到位了没有,电池是不是挂啦

网友:
来自: 中国
bq系列的芯片设计的坑爹,查保护隔离

网友:
先找个电池换一下 要么问下客户 是不是原来就使用不了哦。 其他的话我还真不知道 哈。不好意思

网友:
还有就是你的保护隔离 是强拉过去的吗?如果是的话 那不充电 很正常哦

网友:
一般显示正在充电但就是充不进 多是电池挂了

网友:
电池有问题吗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样问题 蛋疼啊

网友:
现在手上一个 一会好 一会不好

网友:
充电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修好了么 在么

网友:
有可能是充电芯片坏了吧,

网友:
你换电池试了那?

网友(2016-06-18):
我的是E430,无充电电流,显示充电中,充不上,芯片,EC都换了,不行

网友:
电池坏了,换电池吧

网友:
先换个电池试一下

网友:
电池没问题就查保隔电路吧

网友:
还没有换电池吧 先换个电池看看吧

网友:
以后BQ的都走苹果的保护隔离路线了

网友:
换个电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