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60开机灰屏

楼主(2016-05-07):
开机后内接灰屏,按键盘切换外接正常显示,可以进系统,什么问题这是 屏换了 屏线拆开没有断的,显卡焊了 桥焊了

网友A:
先换屏试一下 估计是显卡坏了

网友:
换个屏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路过看看什么情况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屏试一下 估计是显卡坏了

换了试过 不行

网友:
不是屏,就是BIOS ,桥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先用风枪吹下显卡试试

网友:
BIOS屏了没,有时加焊没用,要换

网友:
这个你换个屏试试

网友:
这个显卡坏的面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