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楼主(2016-05-07):
接收一台联想G480笔记本,说是进水。拆机主板,无进水痕迹,只有触摸板排线上有点发白的痕迹,量了下主板各电路没有短路,加电直接点亮,以为机器没有问题,反复检查主板确实没有进水,然后装机,谁知道开机进系统掉电,排除散热问题,掉电之后可以再次加电,进系统或者是单独在CMOS状态下还是掉电,刷过论坛上的BIOS ,换过内存和U,故障依旧,曾断开温控电路,可以进系统,但是过段时间依然掉电,求助,还有什么问题会引起,主板各大电压及PG都测试过,未发现异常

网友:
加焊一下桥试试吧  还有你断开温控 掉电时间不一样了 有没有想过还是温控那里不对

网友:
G480是仁宝的,还是纬创的板啊

网友:
谢谢提醒,桥加焊过,把PCHPWROK强拉高还是会断电,但是想不通,之前改温控的时候为什么机器可以使用半个月

网友:
那查查c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