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10 LA-9641P 1.0 显卡驱动感叹号

楼主(2016-05-07):
G510 LA-9641P 1.0 显卡驱动感叹号 怎么回事?
显卡型216-0856010
那位前辈修到过  望指点迷津

网友:
修过显卡不好引起的显卡感叹号

网友:
看看显卡可缺1.5V的供电,

网友:
遇到过BIOS不对 出现感叹号的

网友:
先排除系统问题 再查一下显卡工作条件

网友:
把显卡取下来 重置 一般是没压好

网友:
先查供电看全不,再刷个绝对ok 的程序试试

网友:
显卡供电吗,加焊下

网友:
我修过给雷劈了网卡短路的台式机,插外接网卡也是有叹号,刷过BIOS,重装过系统,装几次驱程。测电压电阻正常。矛头指向桥,换桥顾客不搞没干才没证实,希望你修好告知

网友:
系统   显卡本身    显卡供电  显存  都会引起叹号

网友:
排除软件就是硬件了。

网友:
系统 显卡 桥 先易后难 逐个排查

网友:
我也有一个笔记本显卡怎么都驱不起来。

网友:
我也遇到过,最后改BIOS显示模式才解决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
修过显卡不好引起的显卡感叹号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