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分析DELL 5548 B+电路 在线急等 谢谢

楼主(2016-05-07):
DELL 15-5548  板号 LA-B012P
机器刚到手是不过保护隔离,检查出电池管理ISL9520坏 跳过保护隔离后可正常开机进系统
于是订回9520换上以后 保护隔离正常了 但现在问题不出B+电压 如图。。 从图纸看实在不明白 B+电压怎么和电池充放电点感PL701直连了呢?

补充:问题已解决 感谢各位的帮助 特别是广州迅芯科技的提醒
故障是由于 PR717和PR704 两个电阻同时故障 阻值变大导致19V变成了17.7V
另外这款机器的B+电压是12V
还有一点提醒 这机器取了COMS电池后第一次开机需要装键盘 不然是点不亮的

网友A:
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B+在这里不是指公共点啊

网友B:
对的啊!!B+通过PQ703 PQ705上下CMOS管和电感PL701给电池充电。。

网友:
楼主仔细查查小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B+在这里不是指公共点啊

我也这么想过 但这个B+电压也是主板各组供电 。包括3,5V 供电芯片的VIN电压
这些电压 不应该都是公共点电压过来的19V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的啊!!B+通过PQ703 PQ705上下CMOS管和电感PL701给电池充电。。

感谢您的分析 不过 PQ703 上管电压是CHG_B+ 这个电压是19V 正常的 不是B+电压哦

网友:
分析的很有道理,图文并茂的

网友D:
不一定的,现在有的DELL本本的公共点电压14多伏

网友E:
新机型设计成由充电芯片PWM整合的公共点。

网友:
公共点不是已经标出来了吗,CHG_B+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新机型设计成由充电芯片PWM整合的公共点。

对对 我思路确实错了 我再看看 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的,现在有的DELL本本的公共点电压14多伏

您说的很对 这机器就是的 我再去看看 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对对 我思路确实错了 我再看看 谢谢提醒

PL701出来的B+才是真正的公共点,供给各供电单元。电压根据电芯来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您的分析 不过 PQ703 上管电压是CHG_B+ 这个电压是19V 正常的 不是B+电压哦

笔记本主板上的个信号的名称都是唯一的。。哪怕过一个短接点名称都会改变。。。他还是那个电源适配器输入的19伏。。。

网友:
表示看不懂

网友B:
我卡。。是我看错了。。。的确向楼上哥们说的。。B+的确是公共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PL701出来的B+才是真正的公共点,供给各供电单元。电压根据电芯来设置。

现在就是PL701的B+电压不出
9520各脚电压  2脚 19V ,  3脚 3.5V , 4脚 4.8V , 6脚 4.8V , 7脚 0.7V
                        8脚 0.2V,  9脚 4,1V,  12脚4,8V, 13脚 4.6V ,14脚 3V
                        16脚 1.5V , 17/18脚 1.4V ,  19/20脚 5V ,
                        23/24脚 1.4V ,  25脚 4.5V ,  27/28脚 17V   其他脚0V
能请帮我分析下哪些不正常吗?

网友E:
27/28脚电压不正常,进来19V,上面电路完好导通的话不可能降了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卡。。是我看错了。。。的确向楼上哥们说的。。B+的确是公共点。。

就是啊 9520我都换了两个了 B+电压就是不出来 9520我也是第一次修到 不知道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出B+

网友:
引用 网友E:
27/28脚电压不正常,进来19V,上面电路完好导通的话不可能降了2V。

哈哈 万分的感谢 真的是这里 两个电阻居然同时坏了 阻值变大了 我确实没想到两个10欧电阻居然会同时坏 量到17.7V 我还以为是正常的
问题解决了 非常感谢

网友:
这么神啊这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PL701出来的B+才是真正的公共点,供给各供电单元。电压根据电芯来设置。

是的,这个公共点的电压我听别人说也是通过电池电芯数量决定的,但不知道这是什么原理,因为以前修过一台,适配器模式为13v插上电池就变17v+了大神能不能给个资料学习学习啊

网友:
迅芯大神分析得很有道理啊,前面两个p管只是为了给真正公共点的上管提供19v和隔离电池的作用,再由充电芯片出公共点电压

网友:
说错了,这里隔离电池的控制是充电芯片控制的,今天修道一台类似的混淆了

网友:
厉害,大师一看就知道那里有问题,小白还觉得正常呢

网友:
12v,我之前遇到过一台仁宝的,也墨迹了半天

网友(2016-06-20):
楼主 你这个有点像苹果的保护隔离 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