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 LX3 代码过 2R 到 13 或06 不显

楼主(2016-05-07):
P5G41T-M LX3 代码过 2R 到 13  或06 不显
这个情况 吧 南桥 右边  820u 6.3V 电容  不管爆没爆 换了  就显示了

网友:
这是华硕主板吧
那个电容只不过是起略波作用

网友:
楼主你能上个图片或者点位图上面看下什么作用,这样也好给你加分啊

网友:
测试过了  不行 涛声依旧

网友:
我是土师傅那种   不知道 为什么 换了 就修好了
修好第二次 才发的贴

网友:
我修过一块一样的问题,我那块电容有点鼓了,南桥还很烫,我加了小风扇,

网友:
目前还没遇到过,遇到验证试试

网友:
楼主你骗人把怎么我换了怎么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