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imac一体机拆机图解教程

楼主(2016-05-07):
苹果imac一体机拆机图解教程

  苹果imac一体机采用第五代Intel Core处理器,英特尔Iris Pro显示芯片,带2个Thunderbolt 2接口,支持最高20Gbps的数据传输功能,1TB 5400转硬盘,可配置高达1 TB Fusion Drive或256 GB闪存,8GB 1867MHz LPDDR3内存(4×2GB),支持802.11ac Wi-Fi无线、蓝牙4.0。苹果imac一体机如何拆机呢?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苹果imac一体机是如何拆机的吧!

苹果imac一体机拆机 图1

  苹果imac一体机拆机方法/步骤:

  用苹果imac一体机拆解专用工具,在屏幕面板边缝轻轻划过。

苹果imac一体机拆机 图2

  打开屏幕面板,屏幕面板和后面板是通过粘合剂固定。

苹果imac一体机拆机 图3

苹果imac一体机拆机 图4

苹果imac一体机拆机 图5

  苹果imac一体机由LG代工生产的4K分辨率显示屏。

苹果imac一体机拆机 图6

  取下苹果imac一体机金属挡板。

苹果imac一体机拆机 图7

  苹果imac一体机显示屏独立控制主板芯片:

  红色:德州仪器BUF16821可编程伽马电压发生器

  橙色:Richtek RT8250同步降压转换器

  黄色:ST Microelectronics 404RP K516

  绿色:Winbond W25X20CL 2 MB 快闪记忆芯片。

苹果imac一体机拆机 图8

  浅蓝:Parade  DP627HDE DisplayPort LCD定时器

  深蓝:德州仪器TPS54231降压转换器

苹果imac一体机拆机 图9

  紫色:德州仪器TPS65161偏置电源,用于TFT LCD面板。

苹果imac一体机拆机 图10

网友:
苹果21.5英寸imac一体机拆机图解教程

  苹果imac一体机拆机方法/步骤:

  接着从苹果imac一体机后面板中拆除扬声器、硬盘和散热风扇。

苹果imac一体机拆机 图11

苹果imac一体机拆机 图12

苹果imac一体机拆机 图13

  拆除两颗螺丝,取下固定天线的金属夹,并拔掉4条天线。

苹果imac一体机拆机 图14

  将主板从后壳中慢慢取出,特别小心。

苹果imac一体机拆机 图15

  苹果imac一体机主板正面芯片组:

  红色:英特尔SR26C酷睿i5-5250U处理器 主频2.70 GHz及英特尔HD Graphics 6000显卡

  橙色:三星K4E6E304EE-EGCF 16GB LPDDR3 1867 MHz内存

  黄色:博通BCM5776千兆以太网控制器

  绿色:德州仪器LM4FS1EH SMC控制器

  浅蓝:Adesto AT45DB021E 2 MB SPI串行闪存

  深蓝:National Semiconductor 545AR6SU

  紫色:Delta 8904C-F过滤器

苹果imac一体机拆机 图16

  苹果imac一体机主板背面芯片组:

  红色:英特尔DSL5520Thunderbolt 2控制器

  橙色:Cirrus Logic 4208-CRZ音频控制器

  黄色:MacronixMX25L6473E 64 MB 多功能I/O闪存

  绿色:Vimicro VC0359 相机处理器

  浅蓝:Intersil ISL62383CHRTZ电源控制器

  深蓝:Intersil ISL95826

苹果imac一体机拆机 图17

  苹果imac一体机Airport卡。

苹果imac一体机拆机 图18

  苹果imac一体机拆机完毕,来张所有部件全家福。

苹果imac一体机拆机 图19

网友:
集成度好高啊

网友:
苹果手机速修手册 第三版

网友:
苹果的就是好

网友:
高配哦,苹果就是苹果。

网友:
苹果的做工真不是一半工厂做的出来啊!!

网友:
这集成度真不是一般的牛B

网友:
学习一下 方法 下次就有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