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复印机223扳手灯亮

楼主(2016-05-07):
东芝复印机223扳手怎么清掉

网友:
1:按住0+8键 不松 开机 等屏幕出线AD在松手
2:输入251 这是屏幕会显示72 (这是因为163是小屏幕 同一屏幕只能显示3个数值 其实后面还有3个0,你可以按200%这个键 就能看到后面3位)
3:连着按9个0 然后按插入键
4:关机在开 小扳手就消失了

网友:
我想知道扳手灯亮是什么意思

网友:
硒鼓保养周期到了这个都不懂楼上你是不是灌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