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14R-5420开机不显维修一例

楼主(2016-05-07):
今天上午客户送来一台DELL nspiron 14R-5420过来修,说开机不显示,接过机器后,取电池接上调电源,待机0.01,按开关开机,屏幕没反应,黑屏,电流停在0.394不动了,没有电流跳动,应该是CPU没有工作,告知客户主板故障,需要维修,报价后客户留下机器走了,拆机取主板,主板为广达代工的DA0R08MB6E2 REV:E2,接上可调电源,裸板开机,还是一样,电流到0.394不动了,然后开始测各大电压,待机正常,内存供电正常,桥供电正常,总线供电也正常,独显供电也正常,测到CPU供电时,发现没CPU电压,在论坛下载好图纸,接下来就开始查CPU的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条件(NCP6132A),第一脚VCC:5V正常,第四脚EN:0V,问题找到了,没有EN,开始追查EN的来源,EN受控于IMVP_VR_ON,继续追查,IMVP_VR_ON来源于EC 16脚,既然EC的条件都满足,不发IMVP_VR_ON就先刷个BIOS看看,接下来在论坛下好BIOS开刷,还是没任何反应,在刚才焊BIOS上去的时候好像看到BIOS和EC中间有一条短短的黑线,于是找来X宝买来的带灯放大镜一看,果然是的,拿洗板水洗了一下更清晰了,仔细一看是R329(这个电阻没装)到EC 的109脚断线了,再次查看EC 109脚是H_CPUDET#,看来没有CPU供电应该就是它引起的了,补线上电试机,电流一路小跑到1.238,亮机,此机修复完毕,上图 各位看官就将就着看啊,兄弟们记得加点分啊,谢谢啦。我是新人,多发帖,不管技术含量多少,呵呵

网友:
忘记上传一下亮机BIOS了,

DELL_14R_5420 DA0R08MB6E2_REV:E2独显.zip

网友A:
果然细心很重要  如果不小心疏忽了  刷完BIOS 就改砍 EC了    H_CPUDET#这个信号是EC检测CPU的吗?

网友:
维修要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然细心很重要  如果不小心疏忽了  刷完BIOS 就改砍 EC了    H_CPUDET#这个信号是EC检测CPU的吗?

应该是的,我也是这么猜的

网友:
是的,要不然就是刷BIOS,换EC,加焊桥了

网友B:
此机EC 坏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机EC 坏的比较多

谢谢你分享你的经验

网友:
楼主很仔细啊

网友:
呵呵,还好,还得多向你们大师级多多学习呀

网友C:
这个只是断线的话,应该直接拉三伏就好了

网友D:
不出cpu供电的还真不知道跟这个信号也有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出cpu供电的还真不知道跟这个信号也有联系

是的,一般都没有注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是断线的话,应该直接拉三伏就好了

理论上是可以,但是不受控还是不好,我觉得信号还是受控好点

网友:
不出电压是因没开启 方向还是好锁定的

网友:
细心决定成败。

网友:
引用 网友E:
理论上是可以,但是不受控还是不好,我觉得信号还是受控好点

不过直接找到问题所在,总是好的

网友:
果然细心很重要  如果不小心疏忽了  刷完BIOS 就改砍 EC了    H_CPUDET

网友F: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这个帖子也花了不少时间吧!

网友:
忘记上传一下亮机BIOS了,

网友G:
楼主好在细心,加分了

网友H:
竟然是断线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这个帖子也花了不少时间吧!

还好,大家觉得有用就好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好在细心,加分了

好的,谢谢兄弟啦

网友:
引用 网友H:
竟然是断线的故障。

是的,所以说什么问题都有可能啊

网友:
断线引起的上电不全。。不错。。学习了。。

网友(2018-07-23):
搞维修要的是胆大心细、。。。。。。。。。。

网友:
好资料,谢谢楼主无私分享,期待后续

网友:
这个信号是做什么用的  求教

网友:
是的,H_CPUDET#这个信号,是EC发出给CPU的,用来检测CPU是否就绪,下一步EC就会发出VRON给CPU供电芯片,去开启CPU供电了

网友(2023-01-13):
楼主细致认真,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