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9AL

楼主(2016-05-07):
E49AL 进系统死机,PE可以,还没有到桌面就死了,CPU是,I5 3317U这个不知道会坏吗

网友:
温控看一下

网友:
个人觉得是虚焊.......................................

网友:
进系统进不了桥虚焊也有可能

网友:
显卡看一下

网友:
刷个bios看下

网友:
是独显吗。如果是  加焊显卡试以下 呢,我今天跟你故障差不多的。我是进系统 要么重启,要么蓝屏,WIN7蓝屏,XP不蓝屏不重启,一运行大师就重启,太坑了
兄弟你也试试 吧。祝你好运

网友:
对了,我那个机器进PE也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等你修好了给个准信

网友:
显卡是重点排查对象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看看cpu贵不贵,不行只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