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芯片9LPRS916JGLF可以用哪个芯片替换???

楼主(2016-05-07):
楼主小白,万分感谢!!!
芯片

网友:
找原型号吧,,

网友:
为何要代换呢?直接发型号啊。这种就和笔记本的EC一样,说不定换上去能显示,但是键盘或者什么不好用等等

网友:
最好还是源型号代换

网友:
这个最好原型号,找桥一样,供电开启脚一样的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