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视超级电视机遥控器如何配对?

楼主(2016-05-07):
乐视超级电视机遥控器如何配对?

  乐视超级电视机遥控器需要跟电视机配对以后才可以使用,一旦配对成功,就永远不离不弃了,直到有另一个超级电视机遥控器与电视配对。那么超级电视机遥控器如何配对呢?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一下电视机遥控器配对的方法。

电视机遥控器 图1

  乐视超级电视机遥控器配对方法/步骤:

  超级电视机遥控器按键不多,菜单键和返回键分别位于主页键的两侧。首先要保证遥控器配对前的状态是正确的,是绿灯长亮的,配对时,把电视机遥控器移到超级电视旁边,配对的时候离电视接收端越近越好,不管什么机型,一般靠近显示屏下边缘比较容易配对成功,而且配对成功以后在家里基本不会受距离影响了,长按超级遥控器菜单键和返回键,蓝灯闪烁几次后松手,后蓝灯会变为红灯闪烁,证明配对成功。

电视机遥控器 图2

  1、启动电视机;

  2、将超级电视机遥控器对准电视机正面,距离约20厘米至30厘米;

电视机遥控器 图3

  3、同时按下遥控器上的【菜单】键和【返回】键,直到超级电视机遥控器的指示灯闪烁蓝色后,松开按键;

  4、松开手指后,电视机遥控器的指示灯将变为粉红色闪烁,表示遥控器和电视机已经配对成功,可以正常使用了;

电视机遥控器 图4

  5、在使用超级电视机遥控器操作的时候,遥控器的指示灯会变成蓝色,即按一下按键将会亮蓝色指示灯。

  以上是乐视超级电视机遥控器的配对方法,有需要的朋友不妨按上面的方法操作吧!希望本文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即按一下按键将会亮蓝色指示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