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无CPU供电纵一例

楼主(2016-05-07):
高手飘过。。。
机器刚来的时候电流0.45左右。心想没CPU供电。。拆机测量真没有。。。先查下供电吧。一般我都是先测量VDD供电(因为主供电一般很少出问题)
VDD也就是PU2的第十六脚,测得只有1.9V

查5VSUS来源及相关开启条件如下图

+15V电压由待机芯片产生,在PD29第二脚测量为正常。
那么问题就简单了,肯定出在转换电压的MOS管上面了,依次拆除。当拆到PQ79时。15V电压恢复正常(14.20V)
下面就是罪愧祸首

最后附上亮机图

网友:
板主电流多啊

网友:
分析的不错 加分

网友:
后继电压拉低了啊

网友:
电源芯片缺供电

网友:
二级电压的问题,

网友:
谁修过G40-70

网友:
郁闷  背光一直闪 不亮机

网友:
晕啊  电流是上来了  不亮机

网友:
找个问题原来我修的时候都是显卡出问题的多 这个还没遇到

网友:
一步到位,不一般的老鸟

网友:
后级转换五伏,好多无CPU供电问题都出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