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C WPCE775LA和NPCE781LA的问题

楼主(2016-05-07):
今天接了台索尼笔记本有3V短路 烧鸡EC发烫 准备更换, 手里没有NPCE781LA的EC 在苦于无奈的情况下看见图纸上面EC的型号却是 WPCE775LA 不知道能不能更换,看了一下索尼图纸的EC各个脚位和我准备拆的废板(Acer主板)的EC脚位好像不一样,不知道可以更换么
第一图是索尼主板上EC的图纸

第二图是Acer主板上EC的图纸

补充内容 (2016-5-12 15:36):
此机已修复, EC不可以代换,是做图纸的吧EC型号写错了

网友A:
索尼的好像ec不大同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索尼的好像ec不大同用啊。

我主板上的EC是781的 图纸上的型号是775的 我换775的上去不出5V供电了

网友B:
不可以通用  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通用  试过

不通用 为什么图纸上面写的是775 实际板上又是781的

网友B:
有很多图纸上的代号不一样的 应该是作图的人省时间吧

网友B:
买一个吧  反正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很多图纸上的代号不一样的 应该是作图的人省时间吧

我有一种砸机子的 冲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一个吧  反正也不贵

我在国外, 要等一批货就是一个月一次, 我换了5个775的 一直郁闷着我一直以为某宝订过来的EC又可能是坏的

网友:
迅维手机维修培训课件免费送-iPhone

蝴蝶君86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C:
不可代换啦,型号都没对上,后缀差一点还可以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可代换啦,型号都没对上,后缀差一点还可以考虑

我的意思是图纸和实物……图纸是775 实物主板上面是781的

网友:
难道这EC是不带资料的?

网友:
不一样的啊,耏且有人说这个不带程序,让我说,就是带的

网友B:
看图纸 框架上有没有挂bios就知道了  个人觉得不会带程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图纸 框架上有没有挂bios就知道了  个人觉得不会带程序

图纸问题, 我废板上找了个781的换上去 亮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纸问题, 我废板上找了个781的换上去 亮机了……

恭喜  赚到手了

网友:
蝴蝶君86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楼主是国外哪里的 国外维修好做吗

网友:
有时候 换上还待机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