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 进系统断电

楼主(2016-05-07):
G460 进系统断电  换个系统 散热正常  刷过BIOS   这个机器有没撒通病

网友:
拆开看有么有进水了

网友A:
这个不是铁壳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铁壳子吗?

不是铁壳的·········b460 v460才是 而且他们也不经常出问题

网友:
断电能不能再触发

网友:
今天修了台g460  不过我那是进水     没什么参照的

网友:
坐等答案。学习

网友B:
进系统掉电  蛋疼的问题啊   能进安全模式吗
掉点吗  我的是用电池正常 用电源进系统死机  没有思路  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系统掉电  蛋疼的问题啊   能进安全模式吗
掉点吗  我的是用电池正常 用电源进系统死机  没有思路  求 ...

显卡有可能哦

网友:
断电3V5V 正常吗?..我遇到过一个 控制3V5V EN的一个6脚管子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