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拆修DLINKDIR-503A便捷式无线路由器

楼主(2016-05-07):
补焊电容引脚后,再换电容后工作正常

网友A:
问一下楼主图中红圈的IC是何型号?

网友:
学习了,技术高超

网友:
做工还可以。估计那脱焊都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楼主图中红圈的IC是何型号?

应该是cR6235s

网友:
那个IC对比下外围电路就成了吧。反正就是个开关电源的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