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钛克neo eco 电压高插电407v,开机470v

楼主(2016-05-07):
原来坏了一个管子,换上后,接个硬盘就又烧了一片,管子,推动的三极管,电阻等。重新换好开机有啸叫,一直找不到原因。今天拿来又研究一下,插电测量了一下大电容,我擦,407v,短接绿黑,470多v,看来啸叫炸管都是因为电压的问题,找到了问题,现在解决不了,大神帮我分析一下。图片忘拍了,待补

网友A:
我修过这种故障 是6800  380V电压检测脚电阻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这种故障 是6800  380V电压检测脚电阻问题。

哦谢谢,具体记得哪个脚么

网友A:
忘了自己查查。 就是大电容接的电阻分压在到6800电压检测。调节这个分压电阻大小。就可以调节大电容上的电压高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忘了自己查查。 就是大电容接的电阻分压在到6800电压检测。调节这个分压电阻大小。就可以调节大电容上的电 ...

哦,我查了,都是大阻值的电阻,万用表电池快没电了,感觉测量的不准,回去再试试,谢谢你,。

网友B:
4楼是正解,将分压电阻测试一下,故障应该就在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楼是正解,将分压电阻测试一下,故障应该就在这

嗯,回去就搞,现在上班,今天测量时是3组电阻,3个105,3个125,3个185串联到小板,好像185的阻值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回去就搞,现在上班,今天测量时是3组电阻,3个105,3个125,3个185串联到小板,好像185的阻值小

楼主传张图片方便讨论......

网友:
你的表指定有问题,,。。

网友:
怎么也不会出来这么高的电压,分明是你表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忘了自己查查。 就是大电容接的电阻分压在到6800电压检测。调节这个分压电阻大小。就可以调节大电容上的电 ...

问题找到,小板上的一个105电阻变小造成的,换后电源正常,插电310,开机375。不过电源还是有唧唧的叫声,推动三极管2f的部位的贴片二极管j2烧的时候没有找到原来的,a3贴片代替,原来j2是稳压的,现在搞不清是不是这部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找到,小板上的一个105电阻变小造成的,换后电源正常,插电310,开机375。不过电源还是有唧唧的叫声 ...

105电阻串到cm6800小板第几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