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je40-cp,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6-05-07):
宏碁型号忘了,版号je40-cp,待机电流0.02,rt8223有线性电压,18脚没有开启,这个机器应该有开启的,是由ec发出的s5_on,那就查ec的条件吧,供电ok,acin#低电位ok,ecrst#1.1v,这里应该是高电位才对,此板ecrst还受到rsmrst影响,当rsmrst不正常时ecrst也不起来,查图纸查到排阻rn41(就在ec1脚附近)和三极管q29,更换排阻rn41后修复,希望帮到新手

网友:
也是像华硕一样的822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