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待机电压

楼主(2016-05-07):
没有待机电压,EC 不出ALW_ON 信号,修了三天,BIOS与EC 通讯不正常,

网友:
你这图挂了,什么也看不到

网友:
不一定是EC,查ALW_ON上拉

网友:
鼠标左键点击图片,出现一个对话框,在点最左边的“在新窗口打开”,就能看到图。

网友:
发的什么东西  是看到图了  是要说什么呢  让我们猜?

网友:
你这是修好了?还是求助?

网友:
要是能配上图纸图片就好了,这样容易让大家误认为是水贴

网友:
没有意义的帖子

网友:
查EC出alw_on的条件

网友:
楼主检修故障没说清楚

网友:
下次可以说清楚点 给你加分

网友:
每次都只能上传一张图纸,所以,只能把故障部分的图上传。
这是老板子,SONY MBX-149的主板,就是EC与BIOS无法通讯,所以,ALW_ON发不出来,以为是BIOS坏了,换了好几个,后来又怀疑EC,但EC是新的,最后查到BIOS旁边的CN14的脚有短路,BIOS的地址线,数据线通常是直接到EC的,这块板子特别,也连到CN14了,费了三天才查出原因,给大家分享,

网友:
没图没说明,这也叫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