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 开机不定时断电,已解决,通病

楼主(2016-05-07):
修了几台了,都是开机不定时短电,修过桥,显卡,换CPU ,刷BIOS~~~~~都不行,,最后是开关板上的休眠芯片有问题,六脚的芯片,取掉就可以了,不过合盖子不休眠了,这没多大影响,希望对遇到这样问题的有所帮助,
刷BIOS

网友:
请问测好多地方都短路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不是吧,你没有裸板试过嘛

网友:
这个 可以啊

网友:
你修过几台就说是通病。

网友:
显卡认不到的很多。没有遇到休眠开关啊

网友:
开关出问题 无论那种品牌机型都有 谈不上通病

网友:
修断电,还没遇到休眠芯片有问题

网友:
休眠芯片是6脚的吗?

网友:
是LID吗? Y460 还没遇到过这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