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90 不认硬盘维修 板号LA-9631P

楼主(2016-05-07):
板号A-9631P

故障:不认硬盘

1.客户拿来说不开机,一看是没检测到系统,开始以为只是系统引导文件损坏,进PE居然没硬盘

→进BIOS改了模式还是不认硬盘,明显主板问题,报主板故障

2.拆机,看到板号(如图),先上论坛下一个图纸再说

3.不认硬盘,先分析引起这故障的可能性以及思路

a.硬盘无5V供电  [这个a和下面的b是最好检查的,就先查这两个]

b.硬盘数据传输线路故障

c.硬盘偏置电阻故障(当时在迅维3期的时候黄总专门讲过这种偏置电阻的故障)

d.桥故障   [这个最后查]

4.打开图纸,找到硬盘接口检查上面的a和b(如图),结果供电和数据都正常

5.a和b的可能性排除,剩下偏置电阻和桥的可能性

→先查偏置电阻,在图纸中搜索 rbias  找到  SATA3RBIAS 对应的电阻(如图)

→然而实物图中这个电阻不好找,根据电路图找到它AH1的位置(如图)

6.那颗电阻很可疑啊,位置很像AH1而且阻值700,和电路图中相比只少50Ω

→在料板找了一下午没找到750Ω的,就订了750Ω的电阻,换上就能认到硬盘(还好不是桥故障哈哈),附系统图

7.补充:偏置电阻一般搜索 rbias 即可,当时搜索结果中有一个  usbrbias 的,它对应的是USB偏置电阻

→所以如果是U盘键盘鼠标等外设不能用的话,就查 usbrbias对应的偏置电阻

网友A:
没有750欧电阻可再找一个50欧的窜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750欧电阻可再找一个50欧的窜联。

当时没想到这点,想到又节约10块

网友B:
50Ω  也可以这么叼。  想想都觉得可怕。    LZ 真牛

网友:
偏移电阻这些真的很重要,大小稍微误差就引起了罢工。

网友:
偏置电阻我第一次遇到。。以前没注意到这问题 感谢提供宝贵经验

网友C:
偏移电阻真的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偏移电阻真的重要。

哈哈  偏置
在实地的时候黄总着重讲过 ,从实地出来就用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Ω  也可以这么叼。  想想都觉得可怕。    LZ 真牛

当时测得时候是700欧姆,今天有测了一次,变成690欧姆了。。。。

网友D:
不认硬盘一般都是电压  数据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认硬盘一般都是电压  数据出现问题

是的 ,可能性大,也最好检修,一来就把它们排除了

网友E:
实地学员,得到黄老师的真传。不错已加分!

网友:
迅维还是能学到真才实学的

网友:
阻值才相差50就引起了这么大的问题

网友:
看来我们的破表要换了

网友:
楼主有没试下用1K的可以

网友F:
这得怎么找啊   电阻都没有位置号

网友G:
AMD 的也是这样操作 ???????

网友:
只差了50欧就不行了啊,这个精密

网友:
学习了,这个经验真是太刁了

网友:
挺漂亮啊g400板子上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AMD 的也是这样操作 ???????

是的,不用怀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实地学员,得到黄老师的真传。不错已加分!

多谢加分 !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得怎么找啊   电阻都没有位置号

当时也是大概找的,毕竟位置号没标得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750欧电阻可再找一个50欧的窜联。

好机智的青年啊

网友:
没修到过  偏置电阻的!也忘记有这么个玩意了

网友:
修了这么多机器,还没有遇到不认硬盘的,不过还是学到东西了,偏置电阻

网友:
一直没有遇到这样的故障,今天学习了,不过确实不错,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学习了楼主的分享,实地出来的基础好扎实

网友H:
我艹  这种芝麻小电阻 也能买到X宝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艹  这种芝麻小电阻 也能买到X宝吗?

淘宝是万能的  膜拜吧

网友:
我觉得一点都不机智啊,因为50欧姆的也很难找难道不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淘宝是万能的  膜拜吧

*脏话*  以后都备点货  就不用板上到处找了

网友J:
主板  我也遇到过   一点也不可以偏差  H61  主板  也是750 欧姆!

网友:
偏执电阻????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主板  我也遇到过   一点也不可以偏差  H61  主板  也是750 欧姆!

所以几个SATA接口接上也都不起用哈?

网友K:
偏执电阻 啥么呢   忘记了 求解释

网友L:
偏置电阻RAIBS,很早就听说过了,但一直不知道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L:
偏置电阻RAIBS,很早就听说过了,但一直不知道有什么用。

你打错了  23333

网友:
这个板都没有位置标示的,电阻问题真的不好找啊!这个情况要是我直接换桥了

网友:
学到一招,。偏压电阻很重呀

网友:
思路清晰 见解独到

网友M:
这个牛应该是精密电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牛应该是精密电阻吧……。

不是精密电阻    0402封装的

网友N:
电阻还要买!维修这么久从来没买过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N:
电阻还要买!维修这么久从来没买过电阻。

750Ω,非精密电阻
你有说明你料板多
我才从迅维出来,没可比性哇

网友:
又学到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750欧电阻可再找一个50欧的窜联。

这样串联找合适的位置布置这两个电阻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K:
偏执电阻 啥么呢   忘记了 求解释

我也是忘记了求解释

网友:
偏置电阻-----上课的时候听到过,忘记的差不多了,看到楼主的故障,慢慢的又想了起来。。

网友:
楼主技术牛X,暂时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故障,先收藏备用,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真不错,牛,学习了偏执电阻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这仁宝的都没图标,你能找到这电阻,牛逼啊

网友:
学习了,第一次看到这样的。

网友:
遇到好多机器了。但是不知道有这个信号点啊。亏了好几百了以后rbias这个是重点的对象了。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这个是自然故障吗

网友:
哇,相差50欧也有影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好机智的样子,外观有腐蚀吗?、

没有丝毫腐蚀

网友:
厉害,谢谢楼主分享经验,版主月饼赏的分就足以证明实力

网友:
好吧  涨姿势了

网友:
电阻损坏,还有阻值会变小的。哎,又孤陋了。

网友P:
看的我想马上去实地学习!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还好是偏置电阻问题 南桥坏了更麻烦

网友:
不认硬盘是一个小电阻的问题,没修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750欧电阻可再找一个50欧的窜联。

哈哈,脑子转得太快了,,不过50O电阻更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P:
看的我想马上去实地学习!谢谢楼主的分享!

去了也要一直好好学呀    不要只是一时的斗志昂扬

网友:
网卡接口那不是有750的电阻吗,或是排阻,

网友:
确实是程序问题,刷了以后就正常了。
用了几天后,客户又来了,说又不正常了,跟原来的一样,我怕刷了之后再返修啊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的经验,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啊,750电阻确实不好找啊

网友Q:
昨天我修了一台4416S不认USB··不认硬盘··刷BIOS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昨天我修了一台4416S不认USB··不认硬盘··刷BIOS好的·

恩,BIOS我先排除过,刷了三

只是写帖子的时候忘记写了

网友I:
关于偏置电阻和偏置电路,具体的我也解释不清楚。只好搬运,如果有见解的希望也能分享哈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关于偏置电阻和偏置电路,具体的我也解释不清楚。只好搬运,如果有见解的希望也能分享哈

搬运,侵删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 ... l=relate_question_0

晶体管构成的放大器要做到不失真地将信号电压放大,就必须保证晶体管的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即应该设置它的工作点。所谓工作点就是通过外部电路的设置使晶体管的基极、发射极和集电极处于所要求的电位(可根据计算获得)。这些外部电路就称为偏置电路(可理解为,设置PN结正、反偏的电路),偏置电路向晶体管提供的电流就称为偏置电流。

以常用的共射放大电路说吧,主流是从发射极到集电极的IC,偏流就是从发射极到基极的IB。相对与主电路而言,为基极提供电流的电路就是所谓的偏置电路。偏置电路往往有若干元件,其中有一重要电阻,往往要调整阻值,以使集电极电流在设计规范内。这要调整的电阻 就是偏置电阻。

稳定静态工作点原理
  设流过基极偏置电阻的电流IR>>IB,因此可以认为基极电位VB只取决于分压电阻、,VB与三极管参数无关,不受温度影响。
  静态工作点的稳定是由VB和Re共同作用实现,稳定过程如下:
  设温度升高→IC↑→IE↑→VBE↓→IB↓→IC↓
其中:IC↑→IE↑是由电流方程 IE = IB+IC得出,IE↑→VBE↓是由电压方程VBE= VB-IERe得出,IB↓→IC↓是由 IC =βIB得出。
  由上述分析不难得出,Re越大稳定性越好。但事物总是具有两面性,Re太大其功率损耗也大,同时VE也会增加很多,使VCE减小导致三极管工作范围变窄。因此Re不宜取得太大。在小电流工作状态下,Re值为几百欧到几千欧;大电流工作时,Re为几欧到几十欧。

网友:
高手发帖就是精辟,学习了

网友:
真还没遇见过,电阻的故障不大好查

网友:
学习了  技术棒

网友:
改光驱口了哦

网友:
没修过这种问题

网友:
是的 ,可能性大,也最好检修,一来就把它们排除

网友:
以前都没注意过,

网友:
   楼主发的这个故障点确实比较新颖,谢谢

网友:
脑子转的快呀 学习了 下次注意

网友:
分享您的信息和實用知識

网友:
这真是大神啊,电阻就差50你也知道它坏了。又学了一大招

网友:
兄弟很仔细阿

网友:
哈哈我要是你直接换PCH

网友:
这都精密电阻,坏了真不好找,

网友:
你好,既然已经不认硬盘,楼主是如何判断硬盘数据传输线路正常的,希望能详细介绍下。

网友:
这细微信号都能修好机。太有水平了。

网友:
值得学习  谢谢楼主分享   长见识了

网友:
目前5月9日凌晨1点,终于把认真看过这篇技术贴的坛友提的问题回复完了

其实这个故障我虽然是修好了,但是有些在维修过程中产生的疑问当时没有解决,修完后忽略掉它们了。但是用心的坛友提了很多有价值的问题以及回复,让我又重新审视并思考这些问题以及解决办法,很感谢用心看了帖子的坛友!

总结一下,总共是3点值得再探讨
1.那个偏置电阻的阻值应该在一个什么范围不会出现不认硬盘的故障?
个人的答案:742.5欧姆到757.5欧姆。(解释:电路图中那个偏置电阻有标阻值、封装形式、误差,其中误差是1%,个人的答案从这里得来)

2.什么是偏置电路,偏置电阻以及其作用?
个人的答案:我也解释不了太清楚,具体一搬运百度最多赞的解释  于本帖103楼。

3.硬盘的数据线是这么检测他们的工作状态的?
个人的答案:当时我在检测4条数据线的时候,先是用万用表量的电压,结果都为0
后来我查了他们4个的来源,都是桥发出,所以当时想的就是数据线故障的可能性就是桥故障的可能性,就先去查了偏置电阻了。(所以我在帖子里说它们都正常是不严谨的)
至于具体检查数据线的方法,个人认为一是测二极体值看是否有断线或者二极体值值为0,二是用示波器(用示波器怎么测目前楼主也不太清楚,希望有知道的坛友告知。同时我也将请教恩师饼哥、黄总以及强哥)

上述的个人答案可能有错误或者片面的地方,希望论坛里的前辈和大神们不吝赐教。